[求助] RL A 语句中,RL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4-05):
单片机中 RL    A 汇编语句中,RL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RL  循环左移
RLC 带进位的循环左移
 那么 2个有什么区别呢
   RL 比如 A 中是 10011001
   RL A  后 A  中就为 00110011
  而在用RLC  A 这条指令时
我们最好先
CLR C
然后
RLC  A
这样进位标志C 中已经先清0了  执行RLC 后 C为 1(A中的最高位被移到C中) 而A变成00110010(A里面的最低位0是从C中移过来的)
 那么这两条指令到底有什么用呢 在程序设计中 这4条指令 非常重要 像在程序中要用到传数据的时候 比如 18B20 1302 7219 等等 用了一根口线和单片机连接的情况  都要用到这几条指令 用起来非常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