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 C语言问题

楼主(2009-04-10):
我 想用单片机设计一个日关灯控制电路 根据光线和人数控制灯的个数 其中人数计数通过两个红外线判断 根据红外线高低电平的先后顺序判断是加还是减;光敏点阻输入高低电平,当计数变量在0-5并且 光敏电阻是高电平时 允许一个灯亮 低电平时 都不亮;6-10 高 俩亮 11-15 高 仨亮。。。
我设计的程序如下  但是 不能如期工作  怎么回事 请高手指点!!

#include<AT89X51.H>
#include<stdio.h>
sbit L1=P1^0;
sbit L2=P1^1;
sbit K1=P1^2;
sbit K2=P1^3;
sbit M1=P1^4;
sbit M2=P1^5;
sbit M3=P1^6;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rebuild(void)     //重置人数限数,通过P38位并口输入预置数给j
{unsigned char j;
 j=P3;
 return(j);
}

unsigned char initial(void)    //光控输入信号判断电路产生的信号只有01,10状态
{
 if(K1==1)
  {
   if(K2==0)
     return(1);
   }
 if(K1==0)
   {
   if(K2==1)
     return(0);
 }
}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20;i>0;i--)
  {for(j=20;j>0;j--)
     {for(k=248;k>0;k--);
  }
   }
}

void main(void)
{
Count=0;
P0=table[Count/10];
P2=table[Count%10];
while(1)
{
if(L1==1)
{delay10ms();
if(L2==1)
Count++;
if(Count<=rebuild())
  {if(initial()==1)
     {
   M1=1;
   M2=0;
   M3=0;
   }
 else
   {
    M1=0;
    M2=0;
    M3=0;
    }
 }
if(Count<=2*rebuild())
   {if(initial()==1)
       {
    M1=1;
    M2=1;
    M3=0;
    }
  else
    {
      M1=0;
    M2=0;
    M3=0;
    }
   }
if(Count>2*rebuild())
   {if(initial()==1)
       {
    M1=1;
    M2=1;
    M3=1;
    }
  else
    {
      M1=0;
    M2=0;
    M3=0;
    }
   }
}
if(L2==1)
{delay10ms();
if(L1==1)
Count--;
if(Count<=rebuild())
  {if(initial()==1)
     {
   M1=1;
   M2=0;
   M3=0;
   }
 else
   {
    M1=0;
    M2=0;
    M3=0;
    }
 }
if(Count<=2*rebuild())
   {if(initial()==1)
       {
    M1=1;
    M2=1;
    M3=0;
    }
  else
    {
      M1=0;
    M2=0;
    M3=0;
    }
   }
if(Count>2*rebuild())
   {if(initial()==1)
       {
    M1=1;
    M2=1;
    M3=1;
    }
  else
    {
      M1=0;
    M2=0;
    M3=0;
    }
   }
}
P0=table[Count/10];
P2=table[Count%10];
}
}

网友A:
我建议你还是用红外接收头来做,这个光敏不好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