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出现target OUT OF RANGE

楼主(2009-04-10):
大家好我是一个单片机新手,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在我编的程序运行时会出现target OUT OF RANGE希望高手能够指点一下

网友A(2009-05-27):
应该是跳转程序出问题,将跳转间距重新设置.
   ajmp loop1
    .
    .
    .
loop1:ajmp loop2
  .
  .
  .
 loop2:
 试下看行不行.

网友B:
你的跳转指令出现问题了
   LJMP跳转长度为64K
而AJMP跳转长度为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