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救`超级菜鸟求救

楼主(2009-04-12):
编写个程序将内部RAM70H到7FH中的16个数据按从小到大的顺序从新排列

网友A(2009-10-11):
int num[10];
for(int i=0; i<10; i++)
{
print("请输入第 %d 个数", i+1);
scanf("%d",&num);
}
for(int n=0; n<9; n++)10个数需要9趟比较
{
  for(int m=0; m<9-n; m++)//第n趟需要比较9-n 次
{
   if(a[m]<a[m+1])
  {
    int temp;
    temp = a[m];
    a[m+1] = a[m];
    a[m] = temp;

}
}
}

这是C语言排序冒泡法,你完全可以参照这个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