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我想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可变电容和电阻,用什么办法实现??

楼主(2009-04-15):
[讨论]我想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可变电容和电阻,用什么办法实现??

楼主:
很多人看,怎么就没有人回呢?没说明白吗?还是??

楼主:
发了一天了,没反应

网友A:
看你写的 不清不楚咋回答你啊?

你的电阻 电容是咋个控制法啊? 是想控制收音机的音量和选台吗?

可变电容和电阻 有两种控制方法啊!!第一个是 机械控制  用单片机 做一个控制电路 通过按键变换数字 转换出模拟信号驱动 电机或者舵机 来控制可变电阻和电容的 旋钮位置!!

还有一种 是用数字电路 控制 D/A 转换 直接出来的就是 变化的电阻或者电压!!

还有一种 是 电容零件 有一种叫变容二极管的  你查下资料可以通过改变电压 来改变电容的大小

不知道你想干啥 没办法答复你 的

楼主:
谢谢回答!!其实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楼主:
现在知道了通过电压可以改变变容二极管的电容值了,谢谢。那电阻一般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和这差不多的

楼主:
“是用数字电路 控制 D/A 转换 直接出来的就是 变化的电阻或者电压”
这个DAC可以直接改变电阻值吗?就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

网友B(2009-05-30):
好像有数字电阻、数字电容

网友C(2017-09-07):
正好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数字电阻,怎么样编程实现电阻的可变?

网友D:
可以用多个模拟开关改变电阻的阻值,如cd4053之类的芯片,改变电阻的连接方式。改变电阻的阻值具体就看怎么设计了。这样比DA变换器成本低。

网友E:
可以用到步进电机控制可调电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