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和PIC和AVR等有什么不同,可以共用吗?我学那种好?

楼主(2009-04-16):
51和PIC和AVR等有什么不同,可以共用吗?我学那种好?
我是刚学的,不知道学那种好,是不是都一样的,只是品牌不一样?
同型号的是不是脚位和功能一样啊,比如8051等

网友A:
 基本思想是一样,但是细节方面区别就很多了。比如8位的pic是不能扩展RAM的,51可以;pic不用考虑太多的寻址方式,而51的寻址方式就比较多了;pic的主要特点是集成了比较多的应用模块,用起来比较方便;而51的位寻址和位运算,比较灵活,在编程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从初学的角度来说,51的资源比较多,网络上到处都是,比较方便。
如果你的编程基础比较好的话,pic很快就可以上手。这个只是我个人认为的,也许不一定每个人都适用。因为我就是从pic开始上手的,我看pic就看了1星期就基本会用了(之前我有几年的c/vc++/java的编程经验)

AVR没接触过

本人愚见,仅供参考。
我也是单片机新手,这只是我个人学习过程中的体会,希望能帮到你。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B:
顶一下,2楼 说的很不错

网友C:
二楼说得对,支持!!!!!

网友D:
进来学习下,刚开始了解^_^

网友E:
希望单片机高手可以加我为好友
QQ:473645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