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出问题了,请高手解答

楼主(2009-04-25):
上电后,系统没反映,但是用万用表电压挡碰一下XT1和XT2,系统马上有反映了
我的晶振是11.0592.电容30P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请高手解答

网友A: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晶振起振了没。

网友B(2011-08-10):
头文件错了吧

网友C:
你的2051的初始化是什么啊,为什么我写个程序,在89S52上运行正确,在2051上就是不行啊

网友D:
震荡没起来。

电源两端加10u、104两个电容。就起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