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点阵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9-04-29):
我做的课程设计  但是老师说用+5V电源可能会亮度不够 那该怎么办啊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啊

行用的74154

列用的595

网友A:
好像可行

楼主:
老师说用12V肯定够 但是三极管那里这么接不行
到底该怎么弄啊~

楼主:
电脑卡了 发出好几条 晕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4-29 22:15:54编辑过]

网友B(2009-08-17):
把电阻阻值调低

网友C:
应该可以   如果是因为三极管不能完全导通可以减小基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