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中断设置问题

楼主(2009-05-07):
一个中断设置问题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main loop中, 没有任何按键5s之后会进入power down. 开外部中断并设成下降沿触发.

                if (g_sleep_timer == 0)
                {
                    // enable key interrupt
                    EA=0;
                    IE=0x1f;
                    IP=0x02;
                    TCON = 0x05;
                    TR0= 1;
                    EA=1;

                    // sleep
                    PCON |= 0x02;
                }

按键触发中断, 亮橙灯, 关外部中断.
void extenal_int() interrupt 0
{
    Yellow_LED_on();

    // Disable Key interrupt
    EA=0;
    IE=0x0A;
    IP=0x02;
    TR0=1;
    EA=1;

}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长按键的时候,并没有亮橙灯.
    松开后,亮橙灯,正常工作.

感觉和低电平触发中断一样. 是不是中断设置的有问题?
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A:
你开的是下跳沿触发,所以按下后出现高电平,放下后就有一个负跳变,申请中断!!只能是设成低电触发!!!

网友B:
没有看到楼主亮橙灯的程序。
看看 Yellow_LED_on();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