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看看我这个程序错在哪里了

楼主(2009-05-14):
编译时出现了这个错误TEXT2.C(1):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0000'。我查找了很久也不知道错在哪里了,大虾们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程序如下: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BH
LJMP BJ
ORG 0030H
MAIN: MOV SP,#50H
MOV R1,#0AH
MOV P3,#00H
MOV P1,#00H
MOV TMOD,#01H
MOV TH0,#3CH
MOV TL0,#0B0H
SETB EA
SETB ET0
JS: MOV A,P3
CJNE A,#00H,LP
AJMP JS
LP: SETB TR0
SJMP $
ORG 0060H
BJ: PUSH Acc
PUSH PSW
MOV TH0,#3CH
MOV TL0,#0B0H
DJNZ R1,FH
MOV R1,#0AH
CPL P3.7
FH: POP PSW
POP Acc
RETI
RND

网友A: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BH
       LJMP BJ
       ORG 0030H

MAIN: MOV SP,#50H
      MOV R1,#0AH
      MOV P3,#00H
      MOV P1,#00H
      MOV TMOD,#01H
      MOV TH0,#3CH
      MOV TL0,#0B0H
      SETB EA
      SETB ET0

JS:   MOV A,P3
      CJNE A,#00H,LP
      AJMP JS

LP:   SETB TR0
      SJMP $

      ORG 0060H
BJ:   PUSH Acc
      PUSH PSW
      MOV TH0,#3CH
      MOV TL0,#0B0H
      DJNZ R1,FH
      MOV R1,#0AH
      CPL P3.7

FH:   POP PSW
      POP Acc
      RETI
      END

规范。规范。你看你下次再整个几百行的代码的  全部顶格 没一条备注 还有谁来帮你找错

网友B:
怎么我看了半天就只看到最后那一个END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