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09-05-14):
我现在正在设计家庭红外报警系统,硬件电路已经完成了,现在就剩下程序编译了。我的电路图是这样的:AT89C2051单片机,P1口接了6个红外线发射管,P3口接了6个红外线接收管。工作原理是:当红外线接收管接到红外线时为正常,否则就启动报警。问题出现了:如果有人用红外线发射器照着接收管,这个报警系统也是正常工作的,小偷就可以随意行走了。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请大虾们都来帮帮我吧!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也没想出办法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5-15 9:35:53编辑过]

网友A:
不要这样用,可以直接用光耦,控制端接P1,输出端接P3

楼主:
方法很好,但我想用程序解决这个问题。电路图我弄上了,哪位大虾在帮帮我

网友B:
首先要说的是,我不是大虾,单片机我刚学,算还没入门吧。我说的建议可以采用就采用,不能采用请别拍砖。
首先要对P1口的输出信号进行调制或者加密。然后对P3口的信号进行解调。(简单一点可以对P3口的脉冲进行计数,一定的时间内多少个脉冲为正常,否则报警。)这样破解的难度就大多了。

楼主:
你说的这个方法正好就是我想用的,不过本人是个大菜鸟,程序代码我不会写,希望大虾们花一些时间帮我写下这个方法的程序代码(汇编语言)我非常感激。每天我在线等同时我也会自己试着编写。谢谢你们的帮忙!!

网友C(2010-07-25):
应该可以用变频实现,既先把p1口置1,接着检查p3口,如果不一致,报警,如果一致,接着熄灭p1口,再检查p3口,如果不一致报警,如果一致再把p3口置1,如此循环。我还是学生,所以对硬件还不太了解,如果你把它们对应关系告诉我,既p1口置1时,p3口应该检测到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时应该报警。我应该能用汇编写出来。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2010-08-29):
很好,ls们的想法也很好,可行,顶一个

网友E(2011-01-12):
上面已经有朋友说到点子上了!----使用自己特定的编码,而不仅仅是发射红外线!

接收方只有接到自己的特定编码才有效-------否则就是有"情况"了!

最简单的就是隔多少时间发射多少时间--停止多少时间,严格把关接收到的这个发射时间和间隔时间.相符的就是平安!

提示:自然界中有许多包含红外线的光源,例如太阳,节能灯,白炽灯.....如果你仅仅认为接到红外线....那就不行了.随随便便就会接收到红外线的-------但是不是受你控制的红外线!你没有用处!

不要依赖别人帮助你写程序,自己可以边学习边请教他人.----论坛那么多热心人,还有那么好的学习板供应,为什么不自己动手呢?只有你动手了,知识才会牢牢记忆住啊!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