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程序问题

楼主(2009-05-16):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en=P2^7;
sbit lcdrs=P2^6;
sbit lcdrw=P3^6;
uchar count,shi,fen ,miao;
uchar code table[]="   2009-5-16";
uchar code table1[]="   00:00:0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ge, shi ;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lcden=0;
  delay(5);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lcden=0;
  delay(5);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lcd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 (0x80);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
main()
 {
  uchar num;
  init();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while(1)
 {
  if(count==20)
  {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write_sfm(10,miao);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count++;

}keil调试后,出现 warning C206: 'write_com':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write_com(0x80+0x40+add);这句有何错

网友A:
将write_com函数放在调用它的函数之前就行.或在调用该函数时先声明一下.C语言关于函数内容要补课了

网友B(2009-07-09):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en=P2^7;
sbit lcdrs=P2^6;
sbit lcdrw=P3^6;
uchar count,shi,fen ,miao;
uchar code table[]="   2009-5-16";
uchar code table1[]="   00:00:00";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ge, shi ;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lcden=0;
  delay(5);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lcden=0;
  delay(5);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lcd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 (0x80);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
main()
 {
  uchar num;
  init();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while(1)
 {
  if(count==20)
  {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write_sfm(10,miao);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count++;

}

网友C(2010-04-25):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en=P2^7;
sbit lcdrs=P2^6;
sbit lcdrw=P3^6;
uchar count,shi,fen ,miao;
uchar code table[]="   2009-5-16";
uchar code table1[]="   00:00:0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lcden=0;
  delay(5);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com( uchar com)
{
  lcdrs=0;
  lcden=0;
  delay(5);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ge, shi ;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void init()
{
 lcd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 (0x80);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
main()
 {
  uchar num;
  init();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while(1)
 {
  if(count==20)
  {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write_sfm(10,miao);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count++;

}

网友D:
支持楼上了,写函数之前,在main之前声明一下啊。

网友E(2010-07-09):
一楼正解,write_com()跟write_data()这两个函数要写在write_sfm()前面,在者在它前面需要有个函数说明,不然调用的时候找不到地址,系统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个函数

网友F:
楼上说得很详细哦,支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