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89C51单片机用于电子钟有什么缺点和不足

楼主(2009-05-19):
如题 希望大家能帮帮我

网友A:
缺点不就是不足吗,看你要什么要精度呢,还要看你是不是只做电子时钟用。

网友B(2009-08-17):
当然有精确度不高,长时间使用,钟会越走越慢,这个与单片机运行程序时的时序有关。

网友C:
用AT89C51做的电子钟时间不是很准,用DSP或FPGA做就比较准了,另外如果你不想写程序,可以用纯硬件电路做,那样也不错

网友D(2016-12-30):
精度不高

网友E:
1大城市为当初服务商

网友F:
用AT89C51做的电子钟,精准可以去到很高,高到只跟晶振有关系,关键是程序

网友F:
用AT89C51做的电子钟,精准可以去到只跟晶振精度有关,关键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