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写,该怎么汇编

楼主(2009-05-20):
利用定时计数器t0产生定时时钟,由p1口控制8个指示灯,编一程序,使8个灯一个一个闪动,闪动频率20次每秒,8个等一次闪一遍为一周期!

网友A: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1bh
      ljmp time0
      org 0030h
 main:mov sp,#60h
      mov tomd,#10h
      mov th0,#4ch
      mov tl0,#00h
      setb et0
      setb ea
      mov dptr,#table
      mov b,#0
      setb tr0
      sjmp $
time0:mov th0,#4ch
      push acc
      push psw
      inc b
      mov a,b
      cjne a,#20,exit
      mov b,#0
      clr a
      movc a,@a+dptr
      mov p1,a
      inc dptr
      cjne a,#80h,exit
      mov dptr,#table
 exit:pop psw
      pop acc
      reti
 table: 01h,02h,04h,08h,10h,20h,40h,80h

网友A:
这个是 八个灯一秒钟换下一个亮。。。。。

网友B(2009-09-23):
现在写汇编怎么总是不加注释,就不能有个加注释的么。
MOV TMOD,#10H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