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控制4个unl2003驱动28个电磁阀

楼主(2009-05-22):
请问高手, 我用单片机通过4个74hc573,控制4个unl2003驱动28个电磁阀,按照顺序启动关闭一次。为什么做好了电路以后接第一组unl2003的电磁阀(7个)都可以按照编程顺序工作。但是再接第二组的时候就不行了,电磁阀都被吸住了。(如果将电磁阀改成LED是可以的,电磁阀的工作电流是300-500mA,工作电压是24V)测量控制被吸住电磁阀的74hc573的11脚和接地端,发现有负电压0.7V,各个输出脚也有负电压,导致电磁阀乱工作。(单片机已经控制该脚为低且锁存前给到74hc573的各个输出都为低的)请帮助小弟解决这个问题,如何防止74HC573在锁存是没有负电压影响输出信号。谢谢!

网友A(2014-05-04):
我来练习下

网友B:


网友C(2014-07-08):
呵呵,楼主用的电磁阀是不是脉冲的?要是的话,得用H桥驱动电路。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单桥是L9110,还有双桥,4桥的,楼主搜下吧。

网友D(2014-09-06):
1.应该把输出隔离,
2.I/O赋值是573没有控制好

网友E(2015-07-13):
看一看啊

网友F(2015-11-07):
需要做隔离处理的呢

网友G:
用595试试!同时隔离,有多好路同时工作?

网友H(2017-07-21):
请问下,怎样用程序控制七个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