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复位

楼主(2009-05-26):
51单片机复位会使I/O口呈现高电平状态,那么如果负载也是高电平触发的话,岂不是在复位的时候就触发了么?请问存在这种状况么?

网友A:
如果有这种情况  肯定要避免啊   自己设计的时候要想办法解决

网友B:
一般在设计的时候都是要求与51单片基直接相连得第电平有效,如果是高电平有效可以考虑接反向器。

网友C(2009-07-05):
有些片子在程序里可以设置复位的时候是低电平的 一般用PNP的管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