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汉请教单片机程序的保密性

楼主(2009-05-26):
门外汉
想请问各位关于单片机程序的保密性,比如一个单片机,是不是可以通过读取器什么的将这单片机里面的程序内容读出来?

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可以不可以在编程时设定,一旦发生有读取单片机里面的程序内容时,自动将单片机内的程序内容清除,以防止程序泄露!

网友A:
可以的,在你往片内烧写程序的时候,那个软件会有一个是否加密的复选框,选中就可以了

楼主:
以下是引用zhs282189783在2009-5-26 16:29:43的发言:
可以的,在你往片内烧写程序的时候,那个软件会有一个是否加密的复选框,选中就可以了

谢谢回答,那意思是对程序进行加密还是说做到一旦发生读取的动作就会自动把单片机里面的程序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