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单片机汇编语言问题

楼主(2009-05-28):
汇编语言编写s52共阳极数码显示管查表程序,将数码管显示段码(十六进制)做成表格,以便显示,表格汇编时报错 比如 DAT: DB C0H,F9H,A4H,B0H,99H,92H,82H    在汇编软件中只有DB   99H   92H  82H 字样变蓝,(变蓝表示无错误)     其余以字母开头字符被软件定义为“未定义符号",汇编软件MedWin     希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十六进制的数字母前应该加上“0”,如0C0H,0F9H,0A4H....

网友B:
楼上正解,大于9开头的前面要加0

网友C:
楼上的坚决正确,记得大于9的16进制数前面一定要 加0!

网友D(2009-08-02):
楼上的很对啊 ,在9以上的数字比如A B C D E F都要在前面加0才行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8-2 21:21:10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