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是否存在AT和STC的兼容问题

楼主(2009-05-29):
买了个AT89C51的烧写器写好程序拿到STC51板子上不能运行,只有开始一2次成功后面就没有规律了,希望哪位大侠给我指明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A:
应该是程序上的问题,AT89C51和STC89C51在使用上应该是一样的,只是烧写方式不一样

网友B:
驱动能力有所差别吧,stc 这个家伙的驱动能力要强一些,,所以在at 的一些应用里,可能要减小上拉电阻的值。

网友C(2009-10-26):
只知道STC的可以代替AT的  用AT的代STC的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STC有些地方跟AT有点细微的差别

网友D:
单片机交流群QQ:69100826。

网友E(2011-10-01):
可能STC使用了AT没有的特殊功能,如T1等,AT太慢。

网友F(2021-12-06):
如果是AT89S52之类的,它的程序可以在STC89CXX上运行,但反过来STC89CXX的程序不一定能在AT89S52上运行,因为STC在51的架构基础上作了一些增强功能.

网友G:
肯定会有区别的啊

网友H:
STC89比AT89新增了P4口,看门狗、ISP/IAP复位与片内EEPROM、XICON 外部中断2、3控制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