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实现工业控制中的自动化

楼主(2009-05-30):
在之前看过很多关于单片机的一些实例,有一些困惑,我们学自动控制原理的时候设计了很多控制器,设计好的控制器可以用积分器、惯性环节、放大器等硬件来实现,可以用单片机编程来实现吗?比如说可以编程实现积分等环节吗?如果可以,如何来实现?工控机和单片机各自的应用场合是什么?

楼主:
帮忙解答一下呀

网友A(2010-04-21):
单片机因为稳定性的问题暂时只能应用在对可靠性要求不很严格的场合,工控机可以应用在生产线和plc应用范围差不多

网友B(2010-06-16):
嗯,楼上正解

网友C:
工业生产对机器的稳定性要求较好,所以选择工控机是比较有保障的。如果平时开发一些新的功能,则用单片机。一个属于白纸,一个属于彩图;前者为绘画者所用,后者为装饰者所用

网友D(2010-07-24):
可以用三菱梯形图转51单片机的程序实现,我正在搞

网友E(2011-01-14):
在之前看过很多关于单片机的一些实例,有一些困惑,我们学自动控制原理的时候设计了很多控制器,设计好的控制器可以用积分器、惯性环节、放大器等硬件来实现,可以用单片机编程来实现吗?------只要单片机芯片内部有对应的软硬件资源,都可以!
比如说可以编程实现积分等环节吗?如果可以,如何来实现?----可以实现!大名鼎鼎的 PID 控制就包含积分等.
至于如何实现的问题恐怕不能一下子说清楚了------通过你的努力学习与劳动就可以实现,单靠论坛提问就很难实现.
工控机和单片机各自的应用场合是什么? -----本质上没有什么严格区别.---它们都是实现"以小制大,以弱控强!以软代硬...."的集合!
认为工业场合不能使用单片机是不对的!----单片机也有军工级,工业级,民用级...等等级别.生产企业就是针对各种应用而制定不同的标准来生产的.
但是,工控机相对来说从设计开始,就全部按照工业级要求来进行的,材料选择,功能和性能参数等当然要比民品更加注意了.-----据说,当民用 PC 机跑到什么 586 ,686 等更高级别的时候,许多工业控制机仍然使用 386,486 来做.从序号上并民用跑到最前端去!-----够用就好!能用就行!
工控机许多也可能会在周边带着许多单片机子项目(子系统)的,但是,由于本身的系统"大小"之故,单片机不会去带做工控机做子项目.-----无论如何,工控机比单片机更加"庞大"与多功能!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