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VB串口控制单片机

楼主(2009-06-04):
你们好:
   如何用VB做一个窗口与单片机通讯。

网友A:
初学单片机应该学什么?

网友B(2020-11-12):
引用 网友C:

先把C语言学好,最起码有一些基础之后再去学,学C语言的时候也把模电数电也要看一下,这个设计到硬件上电路电平的高低位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