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RAM问题

楼主(2009-06-07):
教材上说:80C51的RAM 只有128字节,但后面又提到有256字节,低128字节是32个通用寄存器,16个位寄存器,80个用户区;高128字节是专用寄存器22个,如A,B,PC,PSW,DPTR。这不是矛盾,请哪位大虾指点一下哈。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哦,8051片内数据存储器除RAM(00-7fh)之外,还有特殊功能寄存其SFR(80H-FFH),两者合起来共有256字节,但能够真正用来当数据寄存器的就只有128字节,也就是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