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关于MOVC A,@A+PC指令 请给位网友们出手相助

楼主(2009-06-11):
ORG     0000H
MOV A,#02H
INC A
NOP
NOP
NOP
MOVC A,@A+PC
RET ;(改为END用以验证两者的区别)
DB 59H,5AH,0BH,0CH,0DH,5EH,5FH,60H,61H,62H
;在最后一句为RET的情况下,无论加多少个NOP以改变PC的值,最终结果始终不变。如此看来“MOVC A,@A+PC”好像只和A有关。
;将RET改成END后会改变A的值。并且结果不再程序里所列的表中(改变NOP的数量同样会改变A的值,似乎这时PC影响了结果,随着NOP的增加多少,结果也是增加多少)RET虽然会影响PC的值,但也是在“MOVC A,@A+PC”以后。

网友A:
最后一句是程序返回,有重新开始执行了,所以无论加几个NOP最终结果始终不变;
因为A中的值经过上面的程序已经变为03H,而表中第一个数为59H,而A为03H,所以表中第三个数才是结果,为0BH;
因为RET在执行完"MOV    A,@A+PC"后才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