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操作中的寄存器C与A

楼主(2009-06-13):
有这样的一个程序
(20H)=02H,
MOV A ,01H;
MOV 07H, C
结果(20H)=82H
这里A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单从这3行来看是没有意义的 ,要结合整个程序来看

网友B:
(20H)=02H
MOV A ,01H
MOV 07H, C
结果(20H)=82H

以上这个程序貌似不完整,因为20H单元是位寻址区,那么07H是20H单元的第8位,所以此时C中的内容对20H单元的内容有影响的。
如果C中的内容刚好是1,那么此程序结果(20H)=10000010B=82H

楼主:
程序就是在微操作中的举的例子,分析的很好,可和A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