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想自己做一个51的开发板

楼主(2009-06-14):
   各位前辈,咋小弟是刚入门的。现在想自己画一个功能比较完整一点的51单片机开发板。先问一下一般都要包括那些。谢谢!
[此贴子已经被耗子于2009-6-16 11:15:53编辑过]

网友A:
论坛上不是有个电路图吗?你对着看一下

网友B:
最好不要做太多功能的,一般有流水灯、数码管、矩阵键盘、蜂鸣器、LCD、温度传感器,当然ISP下载、串口调试必要的啦~~~就可以啦,关键是基本的实验要练熟,功能多了恐怕有些部件你永远也不会去玩,就像A/D电路,还有最好用万用板搭建,这样既能提升自己的焊接功力,其中布线时还是很考究逻辑思维的,动手做过就知道也不是这么简单的,我读大学时的单片机实验板花了我3天2夜不停工作才焊接完,其中除去洗澡、吃饭的时间啦!

楼主:
  我觉得哈  基本的要有流水灯  数码管   时钟芯片  1602  16824  红外接发  串口  矩阵
我暂时就想到这些  不知道一般还需要什么功能  谢谢啦各位!!

网友C:
网上有电路图哈!!!你把它简化一下,先做一个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