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累加器A与片外RAM之间的数据传递类指令??

楼主(2009-06-14):
MOVX  A,  @Ri

MOVX  @Ri,   A

MOVX  A,  @DPTR

MOVX  @DPTR,  A
还是不懂,请教:访问片外的RAM,比如第一句,@Ri是片外的吧?那么A呢,也是片外的吗?还是把片外的@Ri送到片内的A中?
看晕了,请给予解答,多谢了!

网友A:
MOVX A, @Ri是吧 @Ri(Ri 指向的存储单元)中的内容 送入累加器A中 的意思

网友B:
MOVX不是间接移动外部储存器地址吗

网友C:
mov @dptr,a和mov @ri,a是写外部数据RAM
mov a,@dptr和mov a,@ri是读外部数据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