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性DSP智能小车

楼主(2009-06-15):
大家好,前两天老师在我们班找了两个同学,叫我们假期和他一起做个创新性DSP智能小车,今天给我们发了项目的内容,让我们尽快拿出可行性分析报告,还有硬件价格。这是第一次做,哪位朋友能给一些建议啊,比如拿到一个任务后该怎么做,或者是有什么比较好的论坛给我推荐一个也行,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比较中意的意见,谢谢大家

网友A:
我曾做过该项目,这该项目中的部分:
          设计制作了一款具有智能判断功能的小车,功能强大。小车具有以下几个功能:自动避障功能;红外遥控(能利用遥控控制小车);计算并显示所走的路程和行走的时间。作品以两电动机为主驱动,通过各类传感器件来采集各类信息,送入主控单元AT89S52单片机,处理数据后完成相应动作,以达到自身控制。电机驱动电路采用高电压,高电流,四通道驱动集成芯片L293D。其中避障采用红外线收发来完成,红外遥控功能采用SM0038完成对信号的采集,再经过ADC0809转化为数字信号送单片机处理判别方向。由控制单元处理数据后完成相应动作,实现了无人控制即可完成一系列动作,相当于简易机器人。

  当然还可以添加很多功能,例如:趋光,寻线等功能......

楼主:
太感谢 版主老大了,现在正在找资料,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有做出来,有问题我再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