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是菜鸟 帮我看个程序,不胜感激

楼主(2009-06-16):
#include<reg51.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write();
void Alarm();//报警子函数
void right();
void wrong();
void dealay(uint x,uint y);//申明3个子函数
uchar i,j,c,temp;
i=0;
j=0;
c=0;
char str[6]={1,2,3,4,5,6};//定义初始密码字符串(我不用123456,用和key_data[]一样的字符)
uint key_data[]={0xe7,0xeb,0xed,0xee,0xd7,0xdb,0xdd,0xde,0xb7,0xbb};//(0123456789对应的键盘编码
char zhuan[16]={0,1,2,3,4,5,6,7,8,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键盘编号转化为对应的数字
char g[6]={0,0,0,0,0,0};//更改密码缓存区
uchar gai[]={0,0,0,0,0,0};

main()//////////主函数只执行一次就复位,另外寄存器的配置呢???、
{
IE=0x83;
IP=0x01;
for(i=0;i<6;i++)
 g=write();
for(i=0;i<6;i++)
 {if(g==str)
  c++;
 }
if(c==6)
right();
else
wrong();
}
write()//键值输入子函数
{
P2=0xf0;//送测试数据
if(P2!=0xf0)//回读看是否有变化,如有则有键下
 {void dealay();//有按键按下时延时去抖
 if(P2!=0xf0)//再读是否有键按下
  {P2=0xf0; // 再送测试数据
   temp=P1;//保存行或列值
   P2=0x0f;//数据反转
   temp=P1|temp;
   for(i=0;i<16;i++)
   {if(temp==key_data)
   temp=zhuan;
   }
   return(temp);
  }
 }
}
void right()//正确情况下子函数
{if(0x0a==write())//开锁就按A键
 P1=0xfe;//开锁状态显示(P0.3)
 {if(0x0b==write())//按B键进入改密码状态
  {for(i=0;i<6;i++)//想加个时间限制
   {g=write();
   }
  for(i=0;i<6;i++)
   {gai=write();
         }
  for(i=0;i<6;i++)
   {if(g==gai)
   c++;
   }
  if(c==6)
   {for(i=0;i<6;i++)
   str=gai;
   P1=0xef;
   }
  }

 else
  {delay();//延时子函数
  PCON=0x02;//单片机就进入掉电状态}
  }
 }
}
void wrong()//错误情况的子函数

 if(0x0a==write())//按A键进入改密码状态
   {for(i=0;i<6;i++)
   g=write();
  for(i=0;i<6;i++)
   {if(g==str)
   c++;
   }///////////////////2各FOR的内容一样,可以直接写如下,感觉逻辑上好像有点问题
   /*
   {for(i=0;i<6;i++)
    {g=write();
    if(g==str)
    c++;}
   */
  if(c==6)
   right();
  else
   {for(i=0;i<6;i++)
     {g=write();
    }
   for(i=0;i<6;i++)
    {if(g==gai)
     c++;
    }
   if(c==6)
   right();
   else
    void Alarm();//进入报警子函数
   }
  }
 PCON=0x02;//单片机就进入掉电状态
}
void dealay(uint x,uint y)
 {uint m,n;
 for(m=x;m>0;m--)
 for(n=y;n>0;n--)
 }
void exter0() interupt 0//外部中断0子函数唤醒单片机
   {PCON=0x00;
    }
void Alarm()
 {while() //设置一个限市时标志位,最好一分钟
 P1=0xbf;//报警信号(P1.6)
 }

怎么老是在delay的附近有语法错误哦?还有就是开始是正确的  后来没有任何改动就出现delay附近的语法错误,拜托各位大侠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6-16 15:19:30编辑过]

楼主:
wo xie  l  hen jiu  wo zi ji dou bu hao yi si l

网友A:
delay()的参数没有进行传递吧

网友A:
以下是我编译通过的

#include<reg51.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write();
void Alarm();//报警子函数
void right();
void wrong();
void dealay(unsigned char count);//申明3个子函数
uchar i,j,c,temp;
i=0;
j=0;
c=0;
char str[6]={1,2,3,4,5,6};//定义初始密码字符串(我不用123456,用和key_data[]一样的字符)
uint key_data[]={0xe7,0xeb,0xed,0xee,0xd7,0xdb,0xdd,0xde,0xb7,0xbb};//(0123456789对应的键盘编码
char zhuan[16]={0,1,2,3,4,5,6,7,8,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键盘编号转化为对应的数字
char g[6]={0,0,0,0,0,0};//更改密码缓存区
uchar gai[]={0,0,0,0,0,0};

main()//////////主函数只执行一次就复位,另外寄存器的配置呢???、
{
IE=0x83;
IP=0x01;
for(i=0;i<6;i++)
 g=write();
for(i=0;i<6;i++)
 {if(g==str)
  c++;
 }
if(c==6)
right();
else
wrong();
}

void delayxms(int count)
    {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

write()//键值输入子函数
{
P2=0xf0;//送测试数据
if(P2!=0xf0)//回读看是否有变化,如有则有键下
 {void dealay();//有按键按下时延时去抖
 if(P2!=0xf0)//再读是否有键按下
  {P2=0xf0; // 再送测试数据
   temp=P1;//保存行或列值
   P2=0x0f;//数据反转
   temp=P1|temp;
   for(i=0;i<16;i++)
   {if(temp==key_data)
   temp=zhuan;
   }
   return(temp);
  }
 }
}
void right()//正确情况下子函数
{if(0x0a==write())//开锁就按A键
 P1=0xfe;//开锁状态显示(P0.3)
 {if(0x0b==write())//按B键进入改密码状态
  {for(i=0;i<6;i++)//想加个时间限制
   {g=write();
   }
  for(i=0;i<6;i++)
   {gai=write();
         }
  for(i=0;i<6;i++)
   {if(g==gai)
   c++;
   }
  if(c==6)
   {for(i=0;i<6;i++)
   str=gai;
   P1=0xef;
   }
  }

 else
  {delayxms(10);//延时子函数
  PCON=0x02;//单片机就进入掉电状态}
  }
 }
}
void wrong()//错误情况的子函数
{
 if(0x0a==write())//按A键进入改密码状态
   {for(i=0;i<6;i++)
   g=write();
  for(i=0;i<6;i++)
   {if(g==str)
   c++;
   }///////////////////2各FOR的内容一样,可以直接写如下,感觉逻辑上好像有点问题
   /*
   {for(i=0;i<6;i++)
    {g=write();
    if(g==str)
    c++;}
   */
  if(c==6)
   right();
  else
   {for(i=0;i<6;i++)
     {g=write();
    }
   for(i=0;i<6;i++)
    {if(g==gai)
     c++;
    }
   if(c==6)
   right();
   else
     Alarm();//进入报警子函数
   }
  }
 PCON=0x02;//单片机就进入掉电状态
}

void exter0() interrupt 0//外部中断0子函数唤醒单片机
   {PCON=0x00;
    }
void Alarm()
 {while(1); //设置一个限市时标志位,最好一分钟
 P1=0xbf;//报警信号(P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