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程序编写 谢谢

楼主(2009-06-16):
利用取表的方法,使端口p1或p2做单圈灯的变化:左移2次,右移2次,闪烁2次后每次两两次,从左到右和从右到左各一次。(延时的时间0.2秒)。p1.0对应着L1,p1.1对应着L2……,P1.7对应着L8.

网友A:
其实我很迷惑 很多时候都不知道LZ的帖子到底是自己想学
 还是应付老师的作业 。
 或者是其他什么
回复了 到底给你了什么样的帮助
 到底帮助了你还是害了你

像这样的程序
花时间把书上的内容看一下
 完全是可以自己搞定了
如果不能自己搞定
把程序贴出来
和大家交流下 那里有错 那里不对
这样才能达到 学习提高的目的

楼主:
你们或许说的很正确,非常乐意接受你们的指点。
但现在就要急用。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不是急用的话,我或许就不会在这里认识你们了……
还是给你们说声谢谢!

网友B:
功能叙述详细点,我来给你写,用什么片子,51的还是什么

网友C:
汇编源程序
ORG 0
START: MOV DPTR,#TABLE
LOOP: CLR A
MOVC A,@A+DPTR
CJNE A,#01H,LOOP1
JMP START
LOOP1: MOV P1,A
MOV R3,#20
LCALL DELAY
INC DPTR
JMP LOOP
DELAY: MOV R4,#20
D1: MOV R5,#248
DJNZ R5,$
DJNZ R4,D1
DJNZ R3,DELAY
RET
TABLE: DB 0FEH,0FDH,0FBH,0F7H
DB 0EFH,0DFH,0BFH,07FH
DB 0FEH,0FDH,0FBH,0F7H
DB 0EFH,0DFH,0BFH,07FH
DB 07FH,0BFH,0DFH,0EFH
DB 0F7H,0FBH,0FDH,0FEH
DB 07FH,0BFH,0DFH,0EFH
DB 0F7H,0FBH,0FDH,0FEH
DB 00H, 0FFH,00H, 0FFH
DB 01H
END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