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循环疑惑不解

楼主(2009-06-16):
限制数字不爽!
我的程序有点长,我上传到附件试试!

    k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6-16 19:00:08编辑过]

网友A:
我也新手,不做回答了,楼下的朋友帮帮忙吧。哇,你学汇编呢。

网友B:
我是做单片机程序的,经常用的是c,汇编也知道一点,看完你的程序,你没有具体的电路图,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推敲了下,你的f0是什么,看程序的意思是一个标志变量,你怎么没有定义。
你的p0口是接数码管的,p2.0,2.1,2.2,2.3是控制4个数码管选通的?按你的显示子程序来看,不可能实现个位闪烁,而是4个全部闪烁。
按键程序有点乱,你能得到按键值吗?
程序是你自己写的,还是书上的,有的地方真是不明白,或许俺水平太低了。

网友B:
按键直直接取p0值就行了,看你的行列表,按键0是:p0=11101110;按键1是:p0=11011110;........

网友C:
要命啊,我什么时候可以看懂这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