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请求各位大哥大姐.

楼主(2009-06-19):
本人想用AT89S52 的P2^0脚控制发光二极管.电压5V ; RST接的也是5V  ;EA/VPP接的是25V10UF的电容和一个10K的电阻。晶振用的是12M。
程序:
#include <AT89s53.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
do
{
for (a=0; a<50000; a++);
P2_0 = 0;
for (a=0; a<50000; a++);
P2_0 = 1;
}
while(1);
}

在实验中有问题??不知哪错了

楼主:
灯一直老亮着
不闪呀?
怎么一会事??????????????

网友A:
我在实验板上试过可以。可能是你的延时时间短,肉眼无法辨别灯的亮灭。

网友B:
硬件有问题,我下载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