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新手求助

楼主(2009-06-21):
#include(reg52.h)
sbit    P1_0=P1^0
void main()
{
    P1_0=0
}

keil uv3上写的程序
但是SBIT和VOID是黑色字体 应该是不对的
软件提示不能运行C51.exe  应该怎么办呀?
是我的软件的毛病 还是我的操作有问题呀?
谢谢大哥大姐了,小弟刚学C51请各位指点一下。
再次谢过!!!!

网友A:
#include<reg51.h>而不是#include(reg52.h)

网友B:
#include "reg52.h"
不需要定义sbit P1_0=P1^0;
头文件中就已经定义了P1_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