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51单片机开发板键盘扫描程序

楼主(2009-06-22):
//-----------------------函数声明,变量定义--------------------------------------------------------
#include <reg51.h>
sbit LED_1 =P1^4;
sbit LED_2 =P1^5;
sbit LED_3 =P1^6;
sbit LED_4 =P1^7;
#define KEY P2

unsigned char scan_key();              //扫描键盘,返回键值(高四位代表行,低四位代表列)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变量声明---------------------------------------------------------------------

  main()
{
int ge=0,j=0,shi=0,bai=0,qian=0,key_value,key_flag,key_flash_num;//key_value为获取的键值,keyu_flag为按键标志,key_flash_num用于闪烁
char leddisplay[]={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while(1)
  {
    key_value=scan_key();
    if (key_value==0x18)//铵1键时
       {
            key_flag=1;//表示1键按下,进入闪烁状态
                key_flash_num=0;//准备闪烁
           }
    if (key_value==0x28)//按2键时
           key_flag=0;//表示2键,退出闪烁状态

    if (key_flag==0)//正掌显示0000-5959
        {
     if (j==100)//j用于控制变化的频率
            {
                 ge++;
                 if(ge==10)
                {
                         ge=0;
                    shi++;
                         if(shi==6)
                    {
                                 shi=0;
                                 bai++;
                                 if (bai==10)
                                    {
                                         bai=0;
                                         qian++;
                                         if (qian==6)
                                            {
                                                 ge=0;
                                                 shi=0;
                                                 bai=0;
                                                 qian=0;
                                                }
                                        }
                                }
                        }
                 j=0;
                }
          j++;
         }

   if (key_flag==0)//正常显示
   {
     LED_1=0;
     P0=leddisplay[ge];
         delay(100);
     LED_1=1;
   }
   else
   {
     if (key_flash_num==8)//闪烁处理,8表用于加强闪烁的频率
            {
         LED_1=0;
         P0=leddisplay[ge];
             delay(100);
         LED_1=1;
                 key_flash_num=0;
                }
   }

     key_flash_num++;

         LED_2=0;
     P0=leddisplay[shi];
         delay(100);
     LED_2=1;

     LED_3=0;
     P0=leddisplay[bai];
         delay(100);
     LED_3=1;

     LED_4=0;
     P0=leddisplay[qian];
         delay(100);
     LED_4=1;
   }
}
/*A---88H  3---48H  2---28H  1---18H
  B---84H  6---44H  5---24H  4---14H
  C---82H  9---42H  8---22H  7---12H
  D---81H  E---41H  0---21H  F---11H
  */
//--------------------------------------------------------------------------------------------------
// 函数名称: scan_key
// 函数功能: //扫描键盘,返回键值(高四位代表行,低四位代表列)
//--------------------------------------------------------------------------------------------------
unsigned char scan_key()              //扫描键盘,返回键值(高四位代表行,低四位代表列)
  {
   unsigned char scancode,keycode;
   scancode=0xef;                    //键盘扫描码,采用逐行扫描的方法
   while(scancode!=0xff)
   {
    KEY=scancode;                      //输入扫描码,扫描P2.4对应的行
    keycode=KEY;                       //读出数据,看是否在此行上的某列键盘被按下
    if((keycode&0x0f)!=0x0f)
    break;                             //扫描到按下的键,则退出
    scancode=(keycode<<1)|0x0f;        //否则,更新扫描码继续扫描
   }
   keycode=~keycode;
   return(keycode);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int i;
  for (i=0;i<N;i++);
}

网友A:
感谢你的程序
      支持程序共享,
   但希望你在发程序的时候,把硬件图一起发下,这样大家更容易看懂!!!!
谢谢。

网友B(2015-04-15):
很好很强大。学习了。。。。

网友C(2015-11-04):
很强大,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