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哥哥姐姐帮个忙

楼主(2009-06-24):
我需要做一个课程设计 有两个课题  课题一是 模拟交通灯控制  编写软件要实现以下功能 按启动键交通灯系统开始工作,东西绿灯亮,南北红灯亮,30秒后 东西红灯亮,南北绿灯亮,如此循环。 要求画出 电路的原理图 设计交通灯的控制硬件电路 包含单片机、LED、键盘及相关驱动电路。 键盘设计要求 A系统启动按键:启动交通灯控制系统。  B系统停止按键:停止交通灯控制系统。 C复位按键:完成单片机系统复位。
课题二 模拟舞台艺术灯控制
1 设计舞台艺术等控制硬件电路,包含单片机、LED、键盘及相关驱动电路。
2 画出硬件电路原理图
3 编写软件,完成如下功能:
  按启动键舞台艺术灯系统开始工作,8个小灯依次轮流点亮,安下功能切换键后,8个小灯依次逆序点亮。再按功能切换键,回到上一工作状态,小灯轮流点亮时间间隔为1S,可用软件设置时间间隔
4 键盘设计要求
A 功能切换键:进行舞台艺术灯的切换。
B 复位按键:完成单片机系统复位。
        各位哥哥姐姐帮我看看啊 摆脱了

网友A:
同学,课程设计不是说我们帮你就可以解决的。你们学校有自己的实验箱,不同的实验箱有其各自的接法,所以写的程序就相应的改动接口等...
希望你自己好好做..其实这些很多网上都有,我们支持程序共享,但是希望能从网上的程序中学到很多。。
     感谢你的支持!!!

网友B:
楼主的题目是学校的课程设计,其实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对于没有怎么学习单片机,或者还没有入门的同学确实是个难题

两个选题,第一个编程比较复杂一点(对于初学而言),第二个相对第一个要简单点。是流水灯程序的控制化设计。

建议买单片机学习包练习哈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