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面这个电路图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9-06-24):
这个电路图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啊?这个电路图叫什么名字?还有 电流流经D1 单向可控硅  那D2和D4是干什么的?电流怎么流的?哪位知道帮助我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A(2009-12-10):
不说了上图

网友B(2009-06-29):
其实这是一个可以控制的电灯开关。
由于负载(灯泡)电源是工频交流电,而可控硅只能单向导通,故加入D1—D4构成的整流桥,使得在交流电的每个周期都能使可控硅正常工作。
具体原理:
当可控硅的G极为低电平时,可控硅截止,灯泡电路呈断路状态,灯泡不亮;
当74LS138输出的高电平加在可控硅的G极,使可控硅导通。此时,电流是这样:
若220V交流电上正下负,电流方向为:灯泡->D1->可控硅->D4回电源负极;
若220V交流电上面为负,电流方向为:D3->可控硅->D2->灯泡回电源负极

网友C:
D1、D2、D3、D4是一个整流桥电路,它将交流电变为一个直流电。这个电路在平时交流变直流的电路十分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