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条指令的意思是?

楼主(2009-06-25):
START: MOV TMOD,#01H ;T0为定时器状态,工作方式1

T0为定时器状态,工作方式1,那么从哪可以认为是T0的状态?01H是工作方式1的意思吗?

网友A:
tmod有8位 后四位是是T0的控制字,01H确是方式1。

网友B:
TMOD是一个八位的寄存器  高四位是T1的   低四位是T0的后两位是确定摸式的   而TMOD为01H所以是工作方式1

网友C:
建议楼主找本单片机书,本科教材就可以。分学习点详细看看。以后查也方便。

网友D:
本坛的教程里面就有http://www.51hei.com/mcuteach/235.html
当然买本书看看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