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入门学习元件包,同道看看还需要怎么完善有利于初学者???

楼主(2009-06-26):
  按键转向灯灯制作说明

学习了一段时间的51单片机,也买了学习板,但总觉得在学习板上操作对元件引脚认识不那么深刻。学习板上的许多功能块元件密集,相互又牵扯,造成电路认识上的不清。在接扩展板时引线也不能集中成一组排线引出。商家也对他的原理图遮遮掩掩说一半留一半的。因此我打算拿起电烙铁,在通用板上先搭建起最小系统,一步步的与愿和我一同上路的菜鸟们踏入C51的世界。

下面是制作单片机最小系统和按键转向灯元件。

先认识元件吧,以前只是课堂听老师讲,今天买回来终于可以看见电容按键长什么样子了。呵呵!!!

名称

说明

样图

备注

按键

3

手动复位,按键

LED

3mm红色

5

流水灯,指示灯

电解电容

10uf

1

复位电路

at89C52

DIP40封装

1

DIP40

40脚单片机座

1

先安装芯片座

晶振

矮脚
12.00MHZ

1

晶振电路

电阻

680欧姆

4

限流,

电阻

10K

1

复位电路

电阻

100欧姆

1

复位电路

电源排针

2针

方便接5V电源

22p

瓷片电容

22pF

2

晶振电路

优质焊锡丝

维修佬 0.5mm

1

焊接

电路板

1

二、操作过程

1.AT89S51最小系统制做

废话这里就不多说了,干活吧!

C51最小系统电路在网上一搜一大把,大同小异。我就按下图焊接制作:

网上卖的最小系统都是把板子做的非常小,如果仅仅只学习最小系统,那是可以的。我以后是要做扩展的,所以不能做的太小。因此该有的应留着,不该有的都去掉。很重要的是以后在做其它扩展功能块时的连接线就用一组排线而不能再有其它飞线。因此做一个好的布局是非常有必要的。

焊接注意事项:

1.       一定要注意用电安全,这点非常重要。

2.       电烙铁的使用:别认为电是国家的就不珍惜,烙铁长时间供电,会使烙铁头长时间加热而导致使用寿命大大缩短。正确的操作:使用电烙铁前,先检查烙铁头是否固定牢固,然后通电,等一分钟左右,烙铁温度升高后,进行焊接(焊接示意图0),焊接结束后就断电,若焊接元件比较多,或者多人使用烙铁,20分钟就要烙铁断电3分钟。另外,焊锡粘到烙铁头上,不能随便摔烙铁,对别人不安全,我们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能伤害他人。

3.       首先,根绝原理图认识元件,然后安装单片机底座,这个要根据自己的板子元件布线需要。尽量摆放美观,焊接方便。焊接的时候烙铁接触引脚时间不能太久,太久会使塑料底座融化或者损坏元器件。一般一个焊点焊接时就就是三秒钟。如果半天焊锡不融化,那就是烙铁温度太低。注意:在确定好芯片座位置后,就顺便把电源排针位置确定了,以便安装电源指示灯。

4.       单片机底座焊接好了先别装单片机,因为大部分元件还没有焊接呢。下一步,焊接时钟电路部分,注意,晶振应该尽量靠近芯片座对应18.19号引脚位置。距离太远会影响单片机的工作稳定性。

然后再焊接22PF电容。注意,别把小电容烫坏了。

5.       然后是复位电路,注意电阻大小,电容大小选择要合适。元件位置自己灵活掌握。

6.       接着就是焊接流水灯。先焊接一个灯,看看能否实现闪灯程序。

7.       按键的焊接也要注意原理图,焊接正确。

8.       OVER,自己动手吧!!!

友情提示:

1.    引线接法,根据自己的操作体会,尽量折好看点,不然在后面检查故障不方便排查。

2.    安装焊接前最好将元件摆到板子上,对元件的位置应该做到胸有成竹。

http://shop58133939.taobao.com/
自学单片机元件包,价格低廉,充分实践,证明自我!!!!!!!!、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6-26 19:06:33编辑过]

楼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6-26 19:07:53编辑过]

网友A:
的确,还是自己做的比较好,还能锻炼一下

楼主(2009-09-11):
喜欢单片机技术的人没有了吗?

网友B:
最后一幅图中那圆的是啥元件啊

楼主(2009-10-18):
人民币——————圆的

网友C:
楼主想法很不错,这样才可以学得全一点,实验板起不到什么大的作用。自己动手焊一次比看十次电路图都管用

楼主:
像这样的学习板,只是训练初学者认识单片机基本的控制,真正的训练还需要实际的工程项目。

后面我准备做一个传感器方面的,将单片机检测结合起来。我一直感觉自己是个初学者,一天感觉进步不大。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