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的一条指令为何这样写?[求助]

楼主(2009-06-27):
"MOV P1, #0FFH;   关所有的灯"
......
MOV TH0, #3CH;
MOV TL0, #0B0H;   即数15536
第一条为何"0FFH"就关所有的灯了呢?
第二和三条,3CB0H分别放到高,低位上,为何要分开放呢?
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为什么,特求教,谢谢了.

网友A:
p1是指单片机的一组输出口(共8个引脚),#0ffh是16进制,用二进制表示为#11111111,也就是给这组共8个的引脚全部输出高电平,使每个引脚上连接的灯两端电压都是高,关闭了所有灯
打开电脑上的计算器软件,选择科学计算器,选择16进制,然后输入3cbo,再选择2进制,你会发现超过8位的数字,所以不分开放就放不下

网友B:
p1是指单片机的一组输出口(共8个引脚),#0ffh是16进制,用二进制表示为#11111111,也就是给这组共8个的引脚全部输出高电平,使每个引脚上连接的灯两端电压都是高,关闭了所有灯
T0和T1分为TH0和TL0,TH1和TL1,它们是用于存储定时器、计数器的初值的

楼主:
感谢楼上们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