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6-29):
请帮忙分析附件电路图工作原理。

   谢谢!

网友A:
无法完成此操作。。。。。。。。。。。。。。。。。。。。。。。

网友B:
是不是开关电源电路,有EMI电路部分,整流滤波部分,斩波器,回授电路部分,还有脉宽调制,只是这个电路有24V,13V,+5VSB,+10V,-12V四组电压输出,和我这边做的电源有点小小的不同:+5V,+3.3V,+12V,5VSB,-12V,这种开关电源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可以透漏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