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延时编译通不过请教

楼主(2009-06-30):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10=P1^0

/*延时程序
  由delay参数确定延时时间
*/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Delay)
{
    unsigned int i;
    for(;Delay>0;Delay--)
   {
       for(i=0;i<124;i++)
       {;}

   }
}
void main()
{ for(;;)
  { P10=!P10;     //取反P1.0引脚
    mDelay(1000);
  }
}   //单灯闪烁程序

到这里void mDelay(unsigned int Delay) 通不过了,
显示syntax  error  near 'void',expected ';'
不知是哪的问题

网友A:
sbit P10=P1^0;

楼主:
问题找到了,一个是;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在文档里写的程序,与在keil上写看上去一样的,实际上是不同的,程序要在keil上写,还有半角全角的问题,谢谢二位的解释

网友B:
支持原创错误!!!

网友C:
哈哈    和我前几天的错误一样   分号 添了 就没问题了

网友D(2009-08-04):
楼上的朋友半角全角什么意思????

网友E:
哇,你们的c语言不错

网友F(2009-09-04):
都是高手!

网友G:
     果然是经验丰富,我现在正处于初学期,

网友H(2010-09-10):
代码后面的分号很重要的 这个一定要注意 不然编译通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