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简单的流水灯程序怎么了

楼主(2009-06-30):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lay(uint t);
sbit P17=P1^7; //设置发光管的开关
main()
{

 P17=0;
 uchar k=0; //设置流水灯的方向标志位
 uchar leds=0x01;
 P0=~leds;
 while(1)
 {
  delay(1000);
  if(k==0&&leds==0x80)
   {
     k=1;
   }
  else if(k==1&&leds==0x01)
   {
    k=0;
   }
  if(k==0)
   {
    leds=leds<<1;
    P0=~leds;
   }
  else
   {
    leds=leds>>1;
    P0=~leds;
   }
  }

}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0;1<t;i++);
 for(j=0;j<223;j++);
}

就这个简单流水灯,为什么编译老是说有K,leds没有被定义,编译无法通过,试着调整摆放P17的位置,却能编译成功,这到底为什么啊?谁能给个解释啊?

网友A:
#include <at89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k,leds;
delay(uint t);
sbit P17=P1^7; //设置发光管的开关
main()
{

 P17=0;
 k=0; //设置流水灯的方向标志位
leds=0x01;
 P0=~leds;
 while(1)
 {
  delay(1000);
  if((k==0)&&(leds==0x80))
   {
     k=1;
   }
  else if((k==1)&&(leds==0x01))
   {
    k=0;
   }
  if(k==0)
   {
    leds=leds<<1;
    P0=~leds;
   }
  else
   {
    leds=leds>>1;
    P0=~leds;
   }
  }

}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0;1<t;i++);
 for(j=0;j<223;j++);
}

这样就可以了,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请高手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上面的〈at89x51.h>是我随便改的,和错误没关系。

网友A:
还有一种方法是把P17=0写在uchar led=0x01的后面也行。
main()
{
 uchar k=0; //设置流水灯的方向标志位
uchar leds=0x01;
 P17=0;

网友B:
把定义放在main前面时,定义的量在全局有效

楼主:
如果这样的话,编译有错通不过,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lay(uint t);
sbit P17=P1^7;
main()
{
 P17=0;
 uchar k,leds;
 leds=0x01;
 P0=~leds;
 while(1)

但是如果只是把P17=0放到uchar k,leds;的后面就可以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lay(uint t);
sbit P17=P1^7;
main()
{
 uchar k,leds;
 leds=0x01;
 P0=~leds;
 P17=0;
 while(1)

真是不得其解啊?想不通为什么...

网友C:
在函数中,变量的定义必须放在执行语句前面!

网友D:
把定义部分应该放在主函数MAIN之前吧,全局变量

网友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reg51.h>
。。
。。
。。
这样?

网友F(2009-10-26):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lay(uint t);                  //什么意思??
sbit P17=P1^7;

uchar k,leds;

main()
{
 P17=0;
  leds=0x01;
 P0=~leds;
 while(1)

}

网友G(2009-12-07):
P17=0;赋值语句 unchar leds;变量定义

变量定义放在后面肯定不能通过编译。

网友H(2010-01-06):
定义一般都在每个函数的最前面

网友I(2010-06-02):
void delay(uint z);

网友J:
main里面的

P17=0;是赋值语句

肯定要放在

uchar k=0; //设置流水灯的方向标志位
uchar leds=0x01;

之后了,这里没有什么全局变量不全局变量的问题

网友K:
“为什么编译老是说有K,leds没有被定义”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现在不会这样的了。

定义变量和常量一定要在要定义,再写执行语句,否则不可能编译通过

把:

P17=0;
 uchar k=0; //设置流水灯的方向标志位
 uchar leds=0x01;

改为

uchar k=0; //设置流水灯的方向标志位
 uchar leds=0x01;
P17=0;
 应该可以的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6-30 16:28:24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