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1的一些编译问题

楼主(2009-07-01):
工程编译后,并不得出HEX文件,是怎 么回事呢。

网友A:
需要设置路径和文件名,你再看看书

网友B:
你好:
  你需要在『工程』--->目标属性---->输出 里面的生成HEX 划上钩 。

网友C:
点Project窗口中的Target1——Project菜单中的Option for target‘targer 1’——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output项,选中该项中的Create Hex file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