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c编译问题

楼主(2009-07-03):
程序调试的时候,出现如下的情况,求教应该怎么解决

*** error 56: cant open file

网友A:
第56行出现了问题。仔细的检查下语句是不是有什么不妥

楼主:
程序就没有56行,才四十几行!

网友B:
检查一下
我估计问题不是很大
也许是你在编程的时候在哪里写注释换成了汉字输入法然后按了几个空格换行之类的,看又看不出来,编译的时候就错了。
error 56,代表程序有第56行,2楼正解!你说代码只有40几行,那是你看到的,说不定下面还有换了行的你看不到

重点是程序绝对不能用汉字输入法来换行、空格
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