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8051与8155做一个8个LED灯间隔闪烁切换依次点亮程序

楼主(2009-07-05):
求助!用8051与8155做一个8个LED灯间隔闪烁切换依次点亮程序,不要用C语言!
首先间隔闪烁12秒,然后12秒过后自动切换到依次点亮LED灯25秒,然后再变回12秒的间隔闪烁,这样循环下去!
谢谢各位高手帮小弟这个忙

网友A:
START:   MOV        R0,#12
              MOV        A,#00H
LOOP:     MOV        P1,A
              ACALL     DELAY
              CPL         A
             DJNZ       R0,LOOP
             MOV        R1,#3
LOOP1:  MOV        R3,#00H
LOOP2:  MOV        A,R3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CJNE      A,#00H,LOOP3
             DJNZ     R1,LOOP1
             JMP        START
LOOP3:   MOV       P1,A
             ACALL    DELAY
             INC        R3
             JMP        LOOP2
             RET
DELAY:  MOV       R5,#50
D1:       MOV       R6,#100
D2:       MOV       R7,#100
            DJNZ      R7,$
            DJNZ      R6,D2
            DJNZ      R5,D1
            RET
TABLE: DB         7FH,3FH,1FH,0FH,07H,03H,01H
           DB          00H
           END

网友A:
START:   MOV        R0,#12
              MOV        A,#00H
LOOP:     MOV        P1,A
              ACALL     DELAY
              CPL         A
             DJNZ       R0,LOOP
             MOV        R1,#3
LOOP1:  MOV        R3,#00H
LOOP2:  MOV        A,R3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CJNE      A,#02H,LOOP3
             DJNZ     R1,LOOP1
             JMP        START
LOOP3:   MOV       P1,A
             ACALL    DELAY
             INC        R3
             JMP        LOOP2
             RET
DELAY:  MOV       R5,#50
D1:       MOV       R6,#100
D2:       MOV       R7,#100
            DJNZ      R7,$
            DJNZ      R6,D2
            DJNZ      R5,D1
            RET
TABLE: DB         7FH,3FH,1FH,0FH,07H,03H,01H,00H
           DB          02H
           END

网友A:
前面那个有点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