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电压比较器,它的输出端,只有两种情况么

楼主(2009-07-11):
   请教各位:
   对于电压比较器,它的输出端,只有两种情况么?正负电源,是加在此芯片上的电源么?当两输入端,相等时,输出是不是为零?这一点是不是一个瞬时值?

[此贴子已经被admin于2009-7-11 12:07:22编辑过]

网友A:
这要看具体的电路型号,查看pdf文件,一般有真值表供判断

网友B(2011-01-15):
你问的问题很有意思-----建议先去看看这方面的书籍.

例如:运算放大器原理 等.

一个天平,如果两边都没有放东西,你说:天平会向哪一边倾斜?------用你的回答来回答你!

天平是用来称重的,两边不放东西的天平就没有工作.

电压比较器是用来比较 2 个电压的大小的,如果它们两个输入端短路在一起,就跟天平不工作的情况一样.

电压比较器就只有 2 种有效状态:要么=0,要么=1 .-----是否是瞬时值取决于输入是否瞬时值.

还有一种无效状态:过渡状态---从 0 到 1 或从 1 到 0 的中途.---其速度也叫翻转速率,最高工作频率等等.

你说的 2 输入端子短路也是无效状态!

你在使用时要尽量避免电路出现无效状态!----因为后续电路可能无法正常工作的!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