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高人指点

楼主(2009-07-11):
我是一个老三届的临近退休的电气工人,对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交流接触器自己认为还是彼有研究的,见现今的年代有如此小巧神奇的单片机我也想探个究竟,近期也看了一些时间的资料和书籍,想做个开/停电机的装置,要求开/停时间能分别调整,且调整的单位有秒/分/时可选的装置,请教高手能帮忙出个整体方案,具体单元自己再来慢慢探究请教,感谢感谢!

网友A:
你要学的程序到地是要求转速还是开停是时间 或延时时间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B:
软件需要使用 定时器 、按键输入、计时程序、时间显示 编程,可以参考电子钟和定时器的编程
硬件需要 隔离 和扩大输出电流电路来控制电动机
工业上使用plc比较多,民用当然单片机 便宜小巧了

网友A:
PLC是属于光机电一体化吗 ?? 觉得PLC比单片机好学啊?????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高手的关照,谢谢了!
      我这个装置是用于控制电机的运行/停止时间的,运行设定的时间后停下,停了设定的时间后又按原来设定的时间运行后又停下,如此不停地循环下去,直至人工干预停下为止。运行与停止时间要求能在秒/分/时之间任意选择与切换;电机的功率很小仅有几瓦,所以用一个小型继电器估计能解决问题。
      现在我最不明白的是在单片机中能否选取秒/分/时来作为预置数相减,一直到0为止。比如说我现在设定的是99秒,因为需要随时把它切换成99分的运行模式甚至99小时的运行模式,当然停机时间也是同时变更了。
      再次感谢大家!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7-12 19:58:43编辑过]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高手的关照,谢谢了!
      我这个装置是用于控制电机的运行/停止时间的,运行设定的时间后停下,停了设定的时间后又按原来设定的时间运行后又停下,如此不停地循环下去,直至人工干预停下为止。运行与停止时间要求能在秒/分/时之间任意选择与切换;电机的功率很小仅有几瓦,所以用一个小型继电器估计能解决问题。
      现在我最不明白的是在单片机中能否选取秒/分/时来作为预置数相减,一直到0为止。比如说我现在设定的是99秒,因为需要随时把它切换成99分的运行模式甚至99小时的运行模式,当然停机时间也是同时变更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先学语法规范自己的编程格式,然后学简单的模块程序,接着学应用,这些基础打好后就可以自己慢慢体会了,我就是自学的

楼主:
近期学了点,也有点感觉了,谢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