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采集

楼主(2009-07-1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何采集方波电压的高电平啊,频率1500Hz。占空比80%,高电平大约2.8V,也就是如何采集到2.8V的电压,谁能给点意见啊

网友A(2010-07-25):
我是不太了解你采集它干吗,我们老师倒是说过可以用计时器来计算高电平的时间,就是把gate位置1,这样计时器只在高电平开始计数,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B(2011-01-12):
1500HZ 的方波高电平电压2.8V.-----如果仅仅是测量这个电压的大小,可以使用一个运放做一个 AC/DC 转换,然后就是测量直流了! AC/DC 出来后就是直流.----平均值!

如果需要有效值,就得使用价格较贵的有效值转换芯片来做(例如AD536等).---最后也是测量直流.

仅供参考!

网友C(2017-04-19):
中断的方式看看

网友D:
利用PWM调节方波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时间比:PWM频率1500Hz,它的时钟周期就是1.5ms,占空比是80%,高电平就是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