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的问题

楼主(2009-07-13):
请教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本想用12864做一个串口实时控制的公告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我加上显示函数,串口通信就不行了,我是把单片机接受的数据又返回计算机看的,不加显示部分还可以,加了之后计算机接收的数据就永远只有一个字节,不管发多少都一样,我把显示部分换成别的语句,也是一样,我是用串口调试助手看的。
void main()
{
    PS=1;
  SP=0x5f;
  init_lcd();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lat_disp(0x00,0x00);                  //1284显示部分
    chn_disp1(tab31);
    img_disp1(tab32);
    delay1 (8000);                      //显示部分结束
  while(1)
  {

    if(flag==1)
      {
    ES=0;
    flag=0;
    SBUF=a;
    while(!TI);
    TI=0;
    ES=1;
  }

    lat_disp(0x00,0x00);              //这里只要加东西就不行了,不管加什么
    clrram();                              //
    chn_disp(tab4);                  //
    delay1 (800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led=SBUF;                  //这句是我用自己板子的灯看,没什么用的
  flag=1;
  a=SBU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