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单片机程序烧录问题

楼主(2009-07-14):
AT89S52 的datasheet上说有8k在线可编程的flash,可是我们同事设计的程序烧录文件(。hex)有22k,也用编程器烧录进去了?怎么回事啊?同事离职了,本人以前没做过单片机开发,多以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你所谓的22K是在PC上用文件属性看到的吧

楼主:
是的,它和实际的代码长度有什么区别?

网友B:
首先请登陆我们网站:http://www.51dz.com/b.asp?l=0&id=11317&pg=1 ,购买商品有小小礼品赠送. 下面我向你们推荐几款新产品.如图   http://www.51dz.com/pic/cp/1404Ffscp04.jpg
这是一款"BA1404调频立体声发射成品板",再见它的背面图片.           这发射出去的是立体声,音质非常清晰必真,目前这款还挺好卖哦!频率范围:100-108MHz (按电路图参数,调整L1线圈 ), 随意调试长远,工作电压在1.5V至3V之间.接收距离大约在30米,调试的好可以达到50米内.
如有喜欢这款的想这自己组装,这是有套件的.详细了解请点击这里选择"首页"就可以看到本站内所有商品介绍.如要下单直接找到商品点击购买就OK啦!
 呵呵! 下面是介绍另一款先看看视频播放 点击它就可以了的.

看到了吧?这些文字可以在电视机屏幕上显示,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想象,怎么可能是不是.其实,能显示这个并不算是什么新鲜之事,再来看看这块电路板是不是很简陋啊!简简单单就几个元件,就能让实现做梦都没想到的事.在这里让你大开眼界了吧!来继续往下看见图
就这个东西,只要给它3V电压(也就是两粒5号电池即可)这里面的内容随意修改,输入什么显示什么?刚才看的是它的背面,现在再看看它的正面,按键很少
是不是很简单啊.看到板上黑色的插针了吗?那个是做数据更改信息用的要与电脑串端口相连接就可以啦!希望你前来观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