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7-18):
各位大虾,文革问题,缠绕我了许久就是想不出头绪来!
我写了个数码管从零到99的循环
ORG 0000H
AJMP  STAR
ORG 0033H
STAR:
::::
:::
END

这用的AT89S52
我非的加上第三行ORG 0033H这行,不然数码管就显示的不正确
把0033H改成其他的如34,32,50等等不也不行
我做其他实验也出现过类是的问题,搞不明白
这个程序执行第行后就跳到STAR了
从始至终没没有执行第三行应该是可有可无的,为什么我非得加上这条呢

再就是为什么每个程序开始都是0000H  比如我改成其他的地址(ORG 2000H或者其他的)烧程序运行就不行?
不是说入口的地址可以任意规定么,不一定非得是0000H
编译没问题,就是烧到实验板就有问题了
哪位高手帮我解释下

谢谢

网友A:
路过,很想帮你,可惜我学的是C51.

网友B(2009-08-18):
不用中断的话,加上ORG  0033H也不会有问题